切线法~~(割线法)是什么搞的?

楼主(2007-05-16):
真的如字面意思,把PCB上的走线划断了?以后补回补是很难看么?
PCB

网友:
就是要割断~判断到底是哪边的问题~
补线好看不好看要看你烙铁功夫了~

网友:
哈哈。张先生是哪位啊?

网友:
我们可以理解为把线路的那层保护层刮开主要是为了跑线路,割开的话,我在主板维修过程中很少用到,除了在HUB总线上会用到,其它我都还没有用到过。。而且对主板不好,以后会从那里开始氧化!~

网友:
我觉得查短路的时候有些地方可以用割线,当然万不得已才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