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歪着一例:废内存减容修复

楼主(2007-05-16):
有一条废DDR内存,其上颗粒全部是维修中替换下来的有残障的颗粒。是256MB的条子。
用R.T.S检测,颗粒损坏部位的地址全部在128MB之后,找到128MB的SPD文件,刷写其上。内存变成128MB,测试扫描无坏点。可以用来做主板试验条等等使用。
我用它跑过DEEPIN-XP的操作系统,还有我自己精简的贝贝XP,可以奔跑如飞。这就是一种DIY的乐趣。

网友A:
你说清楚一点,什么颗粒损坏部位的地址全部在128MB之后?你的内存是单面还是双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说清楚一点,什么颗粒损坏部位的地址全部在128MB之后?你的内存是单面还是双面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单面8位,8颗粒。

网友:
估计是和硬盘屏蔽坏道的原理是一样的

网友:
我修过一根ECC的内存,用ECC校对芯片代换了问题芯片,再在主板BIOS中关闭内存的ECC功能,跑起来没一点问题。

网友:
能不能把坏的芯片直接拆掉用啊?...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坏的芯片必须是后半部分的,而且得刷SPD,当然前面的坏了你可以把后面的拆前面用,目前我还没试过,只是理论上可行,你可以实验下,记得把结果告诉我们。
另外怀疑不是所有主板都可以用这样的内存,可能有的BIOS用不了

网友:
那你改后的内存不是才32位吗?,连一个BANK都不够,内存怎么工作呀

网友:
楼主高招,收藏备用,多谢

网友:
我怎么看不懂阿,只恨本人智商过低,看来要加紧进补进补才行

网友:
我只修过RST检测单面8颗全坏的内存。从同样的其他内存拆下SPD换上就全好了。是SPD坏。还没试过怎么修一半坏的。以后照LZ的方法试下。

网友(2007-06-25):
除非你的是16位的条子 并且坏的颗粒是在偶数位置

其实就是相当于把双面的8位条去了一面  当然能用了

要是8位条 就不可能了 64个数据位 不全肯定是不亮的

网友:
有思路,修条子不板简单。

网友:
修内存不熟,进来学习。

网友(2007-11-14):
我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,只怪自己智商太低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