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566开机部分电路图

楼主(2007-05-16):
MS-6566开机部分电路图

网友:
没有开机时.83627 72脚电位悬空-------下面三极管的基极高电位------下面的三极管导通-------集电极低电位-----------上面三极管的基极低电位-------上面三极管截止--------

开机时^^^^^^大家可以试着分析一下,各点电位刚好相反

网友:
开机时,83627恨定低电位,下面的三极管因控制极无电压而截止,截止后上面三极管的控制极没有对地所以为高电位,所以上面的三极管导通,拉低ATX14脚对地,ATX开始工作
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

网友:
完全正确的
每天进步一点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