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接技艺分享

楼主(2007-05-16):
焊下PCI插槽时,等焊锡化了后,用烙铁向一旁稍用力顶着解脚,使其向一旁靠拢,然后迅速移开烙铁,使用吸锡器.可以吸的比较干净.

请教S/2口怎么焊下,小的触脚非常难焊

网友:
PS2的可以用风枪吹着烙铁加热再用吸锡器吸

网友:
谢谢先,我再试一下.

网友A:
ps/2用锡炉特别容易,可以说轻松自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s/2用锡炉特别容易,可以说轻松自如。

是的,深有体会!

网友B:
ps/2用锡炉太费时,我就用风枪可轻松自如取下和重上,从未失败.

网友:
风枪我拆过,烙铁也行,锡炉当然好,但不是到处都有的

网友:
我用风枪,,不过不太熟练,,
用铬铁,,加吸锡器,最熟练。。。

网友:
我是用吸锡器把多的锡先吸了,再用风枪吹很快的。

网友:
都是高手呀。佩服

网友:
我也不用锡炉,用风枪,烙铁,吸锡器足够了.

网友:
搞过,用烙铁和吸锡器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用的是那种很大的风筒,很快,从没有感到PS/2口有什么难搞的

网友:
PS2和USB是最简单的了, 有风枪加吸锡器就OK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s/2用锡炉太费时,我就用风枪可轻松自如取下和重上,从未失败.

老封你对我的锡炉不了解。我用个密封的电炉,用个0。7cm深的小铁合,放不了多少焊锡,从开始加热到锡完全融化可用最多不要5分钟,如果先预热,2分钟就可以用。我用的不是正规的锡炉,完全是土制的,土得没法再土了。所以也不费事也不费时。不象正规的锡炉要放大量的焊锡。

网友:
张先生的土办法很好啊,正规的锡炉太耗锡了,我们这有个,光锡都要3000rmb+

网友:
是不是哟,换PCI和PS/2口太容易不过了,我就用风枪和尖嘴钳搞定,用不着锡炉烙铁吸锡器那些东西

网友:
如果拆的PS/2口不要的话就简单了,用斜口钳将外形破坏,只留引脚,剩下的一把烙铁和镊子足矣!

网友(2007-06-19):
请问各位,有没有人用过电动吸锡器.想知效果怎样,谢谢!

网友:
焊下来,太容易了,用锣铁先把几个大的锡点锡融了,用铁吸锡吸干净,再用风枪吹小地方的,(多用点松香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