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知识: 你认识这个东西么?

楼主(2007-05-16):
845PET 主板~~~黑色这个不懂是什么,好像是ATTP1。上面分二行写着 0250 HN16515
谢谢点指!
主板

网友:
网卡我摘了~~可以把这个也摘了吗?要飞线吗

网友:
网卡滤波器吧,跟PCI网卡上的一样的作用.

网友:
如遭雷击是不是要考虑这东西

网友:
遭雷击---------网卡为第1审查对象。

网友:
补补电路知识吧
没这个玩意,你在人家室外网线上接入220V,岂不是整板报废?
有了它,还不至于

网友:
网卡的传输隔离滤波器

网友:
我叫他为隔离变压器。。不知道正不正确。。

网友:
我拆开过,用锤子砸开的,呵呵,里面是电容,电感之类的小玩意,作用就是隔离

网友:
打雷闪电是会坏的!!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