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机电源只有紫5v有输出的怎么修?

楼主(2007-05-16):
保险丝这些都好,高压部分应该都没有问题的.

网友:
不会修电源

网友:
那就是3.3v或5v,12v的肖特基型整流管子有击穿的,或者是494及两个推动管没工作所致.

网友A:
小胖老师真厉害,又会修主板又会修电源,一般电源输出短路和误保护的话风扇会转一下,TL494或7500和两个推动管坏会没反应,还有就是双开关管有一个开路也会没反应

网友:
只有紫5v有输出,也要看看绿色线电压正常不(2.5~5)?
如果绿色线电压不正常就查相关线路到TL494,
如果绿色线电压正常就要查各组电压管是否短路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胖老师真厉害,又会修主板又会修电源,一般电源输出短路和误保护的话风扇会转一下,TL494或7500和两个推动管坏会没反应,还有就是双开关管有一个开路也会没反应

过奖了,我挺菜的.这个论坛里遍地是高手.像"dwb001","sbiwupm","zflzxx",还有好多好多,都是"全能型"的高手.

网友:
那个,复合二极管的,是不是坏了,ps-on有电压的话,辅助电源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一般紫线有5V的话,绿线也是有5V的,因为紫线是通过一个电阻给绿线供

电的,这个电阻功能上类似于上拉电阻. 绿线5V在电源中只指信号,没有任何

电压之意.

   我以前修到过,与你一样的故障. 强行短接绿线与黑线. 还是没有输出,后

来路线路发现,绿线到TL494.换了一个TL494,就正常了.

   你也可以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