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的实达显示器开机继电器不停在叫

楼主(2007-05-16):
15的实达显示器开机继电器不停在叫,本人检修断开二次电源线圈,测各组的电压输出正常,经检测行,场,S校及其它电路没损坏,以为高压包坏,换了还是一样,以为二次电路问题,将行供电接到高压包上也是一样,最后接上二次电路,断开高压包供端故障还是一样,请各位高手指点

网友:
检查一下MCU周边的电路。

应该是某一脚的电压不稳定,阻容变值后引起的。

网友:
是继电器频繁吸合?还是高压包啸叫!

网友:
你指的继电器是不是消磁电路的继电器?

网友:
我想,他指的应该是位于消磁线圈旁边的继电器频繁吸合,这个继电器是受控

于,CPU的. 这个故障我也曾碰到过,但是后来没有修出来.

    网上有二种说法: 1.是包坏引起的. 2. CPU坏引起的.

网友:
我是指的是继电器频繁吸合声,而我上面所说的(行供电直接接高压供电端)的意思是说将行供电接到高压包端不接二次升压电路,     谢谢楼上各位的指点

网友:
不知楼上的朋友,此机修出也没有?

网友:
楼主的意思是在接与不接信号线下,都是继电器不停地叫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