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加电怎样强制通电

楼主(2007-05-16):
请教高手:主板不通电了,应该短接那两根线强制通电?最好能给图示一下。

网友:
强制通电就是把绿线和黑线短接,这个不用图示了吧??

网友:
如果能工作,电源插在主板上,用镊子一短接主板就直接加电了,不经过软开关了。这就是强制开机。单纯的开机电路问题,有时主板用这种加电方式也能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