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加电源开关

楼主(2007-05-16):
我想在ATX上加个开关试机的时候方便点
不知是在14号线还是9号线上串接一个
请指点一下!

会员6764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在14号线还是9号线上串接一个什么?

网友:
呵呵,强人,先说你做开关的目的吧,!

网友:
就是为修机的时候不用把电源拔来拔去
再说也可以在上电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可以及时断电!
我想在ATX电源上串接一个电源开关
不知怎么整!

网友:
那你干脆在报废机箱那里拆一个电源开关不就行啦.反正都连着有线的,插在开关针上就可以用咯

网友:
你可以找一个电源上有开关的ATX。我就找了两个。

网友:
找一下脚踏开关,直接串在电源排插里,需要关机时脚一踩就OK了。

网友:
是啊,用带开关的差排好了,

网友:
找一下脚踏开关,直接串在电源排插里,需要关机时脚一踩就OK了。

我打算就用这个哈 跟踩刹车一样的、啊 方便啊

网友:
找一下脚踏开关,直接串在电源排插里,需要关机时脚一踩就OK了。

我就是这样用的.

网友:
还是找个带开关的ATX或带地线和开关的电源插板也行,用电阻串接启动不安全,ATX电源只要接了电就有500MA的5V电源输出。

网友:
是不是真的做个用脚踩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