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板一:技嘉7NF-R2麻烦 故障

楼主(2007-05-16):
技嘉7NF-R2麻烦 故障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换掉那个二极管.

网友:
肯定换过的啊

网友:
这么说C端还有别的支路.跟那条支路查查看是否有问题.

网友:
我还是认为C端还有其他回路
跑了一下线路没有跑出来

网友A:
你的电路图不完全.
GA的板(包括其它的DDR主板)从来不用1084作为为DDR的主供电.
(因为1084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)
这一部分只是S3状态的供电回路.
再查

网友:
VT8237是什么?怎么像和KT600的南桥一样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电路图不完全.
GA的板(包括其它的DDR主板)从来不用1084作为为DDR的主供电.
(因为1084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)
这一部分只是S3状态的供电回路.
再查

该板的5V变3.3V可以肯定是用的1084,,把1084取了,3.3V电压就没有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