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维修的困惑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7-05-16):
我是修显示器的,
主板维修
才开始学,我觉得修主板除了供电\时钟外其他的都是碰运气,比如;南北桥\IO\CPU各脚的正常电压值\阻值\波型\功能都很不明确,造成跑00时,如果供电\时钟\复位\正常,只好刷BIOS\换IO,然后就
刷BIOS

网友:
不要发重复贴!!!论坛里有FF和00的专题,自己去找来看.
[
]

网友A:
修显示器我可以说出各种芯片的各脚的功能\正常电压值\阻值\波型,修起来从未失手,主板维修碰运气,不知是否有真真的高手,反正我没见过.

网友:
哈哈,厉害,首先我不是高手,但在这论坛里有MSI,GA,ASUS的RMA在,他们每天都要修几十片板,而且他们修过的板,要跟刚出厂的一样,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高手呢?
[
]

网友A:
工厂内修板和开档修板怕不一样吧,每天都要修几十片板很正常,到档口就不可能了,我请过一个师父来我档口修板,他说在厂里每天都要修几十片,来我这也不过10片8片的,成功率才70%

网友:
RMA不是在工厂的,简单的说RMA是负责流向市场后出问题返修的板,工厂里的是机器人,不一样的嘛.

网友A:
那样的板的故障都有一定的共性,修起来当然快啦,我修过一个县的同一故障的显示器500多台,化了三天,我自己只修了3台,其他都是徒弟们搞,肥死我了,2万啦.

网友:
有些时候,一样修精了,如果个人稍微灵活一点的话,别的也不难精。板子也有很多共性的东西。70%也许不算高手,但还是及格的!!
[
]

网友:
首先在外面工具,材料,资料都不够好。怎么能达到你说的那么高的成功率,不可思意的事嘛!~而且在外面做讲的是量!~不是说的成功率!~每天就搞几片FF的还不够师傅的工资老板怎么赚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