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又问 问题拉

楼主(2007-05-16):
1.北桥击穿,可以量下vddq供电脚是否对地短路,或量周围的贴片电容,阻值为0。桥挂.

  问:vddq供电脚在哪里?  周围的贴片电容都为0????

2。打VID对地阻值 判断I/O不良  电压IC不良  上拉排阻不良

VID阻值要一样,不一样追上拉排阻

空板不上负载和CPU时VID要有3.3V电压~

没有追上拉排阻~

问:说VID打地阻值    打完阻值怎么知道 IO 电压IC  是不良啊 ????

3。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(供电,时钟,系统管理总线,上拉供电)

问 :怎么测系统管理总线。。 上拉供电 。。。谢谢

先谢谢 师傅门  。。。希望你门不要嘲笑我 。。。虽然在你门面前 这些都很简单
对于我门新人却是很难。。。。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:你可以在AGP插槽附近找一下有没有MOS,如果有的话应该就是它了。还有就是AGP插槽的A面的倒数第三脚就是VDDQ你可以测他也行,你找到它和那个MOS的S脚相连,那个MOS就是VDDQ的MOS管,修多了你就知道了。
第二个问题,我觉得你是在看到CPU的VCORE提的吧。应该是说IC的电压要正常吧,不是说打完值就知道它的电压对不对了。。
第三个问题,我有点迷茫,不知道你问的是那里

网友:
1.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(供电,时钟,系统管理总线,上拉供电)

网友:
3。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(供电,时钟,系统管理总线,上拉供电)

问 :怎么测系统管理总线。。 上拉供电 。。。谢谢

网友:
找不准上拉电阻的话,用表扎那些线,测电压,一般370的那些560的排组,应该就是你说的上拉电阻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