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故障照修不误
会员6764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7-05-16):
谁说pcb故障就是死板,我就要挑战极限.
我遇到一块报废板,明显5v供电线一直烧到pcb内,我当时想mdp我就不信搞不定你,我就用针将烧进pcb处的进空搞大,然后灌进水银,用飞线插入孔中,再用胶水封死,另一端接好,通电.....嘿!好了!!!现在客户还在用.
其实pcb那有哪么容易坏的,除非供电有短路,这也明显看得出,要不就是板子修不好,只好说是pcb故障,我最烦别人说pcb故障,要不你就说"我修不好"

会员6764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:
这种方法我已修好不下10报废板

网友:
的确是开阔思路的做法。
操作事水银不要弄到手上,注意安全。

网友:
修了10年的电视机,做了6年的二手电脑,修彩显是好玩,不过在我手里还没有修不好的彩显,现在有小孩帮我打理,又手痒痒,学修主板和硬盘.其实学的过程是最爽的,到了一定竟界就无味了.象我现在带了6-7个徒弟,修彩显我从不动手.难怪武林高手叫"孤独求败"

网友:
楼上的兄弟就是强,有机会我也去做你的徒弟,一个字你太牛了,我喜欢

网友:
不得不佩服的说:你这样的性格,就是一个牛.应该去当校长,当国家领导人物啊

网友:
小胖说的很对啊. 不说别的单是板上那点IO 电源IC 时钟IC就没不可能备齐. 在麻烦点.BGA也不可能说做就做.(你自己有设备有技术土法BGA 而且桥之类的备足那就不谈了) 这些都具备了. 主板也就最多修到95%  能跟修显示器一样10拿10稳不可能的.
  硬盘没接触过.就我知道. 能具备开盘维修的条件. 能把PC3000  HRT XLY用到出神入化.可能会有显示器一样的维修成功率的.前提也是备件要足.
  这些还有个尴尬的事就是维修成本跟维修价值的定位

网友A:
难道显像管爆了也能修???牛逼牛大了
不要说换显像管哦.如果是这样我直接给客户换主板,然后把客户主板上一个小电容拆下来换新主板上去,给客户,说除了这个电容其他的都换件.....修好了
呵呵,开玩笑娱乐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难道显像管爆了也能修???牛逼牛大了
不要说换显像管哦.如果是这样我直接给客户换主板,然后把客户主板上一个小电容拆下来换新主板上去,给客户,说除了这个电容其他的都换件.....修好了
呵呵,开玩笑娱乐一下

笑死我了~

网友:
主板坏了 (WANNA) 还挺有才的,这也能想出来。

网友:
能说没有修不好的显示器,说明你就是很高很高的高手了,不但是高手还是很有配件来路的,可能各个显示器厂的维修部门你都有不错的关系,具我所知,要是有了厂家的这一层关系你修东西自然就百分百的能修好了.希望你在硬盘厂和主板厂也有你的关系,那就生意兴隆了

网友:
修了10年的电视机,做了6年的二手电脑,修彩显是好玩,不过在我手里还没有修不好的彩显.
你不要告诉我修不好的彩显板你就换块通用板.

网友:
每天谈论技术,偶尔乐一下,希望楼主不要介意~确实见过很多很牛的显示器维修师傅,一个锡枪,电表,一个烙铁,加上备用IC,装起来就个小包包,到处去客户那维修,因为CRT太重,直接帮客户省力气,上门去了...

网友:
贯孔不通飞条线,这是家常便饭罢了,没什么可以说的。

对我们来说,真正意义上的PCB故障是PCB烧毁,或一次性断N根线那种。

网友:
"不过在我手里还没有修不好的彩显'
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.高手不是没见过,显示器的售后中心的人本人也认识一些,他们都不敢说百分之百.并且公认的越是高手,说起话来往往越谦虚.能说没有修不好的彩显.就冲这句话,你也不是什么高手.狂妄自大而已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汗,就一个字,我要说很多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