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845北桥发烫

楼主(2007-05-17):
今天收到四块红色七彩虹845 居然都是开机FF 北桥发烫 难道是七彩虹通病?有没有人碰到过呢

网友:
北桥发热是正常的!

网友:
FF  你就检查CPU的工作条件啊. 北桥不热那就不正常了

网友:
楼主要测试下 把数据讲下才好帮你分析

网友:
我也有一片七彩虹845d,红色大板,原来内存供电管烧了,更换后,北乔也是很热,而且给AGP和北乔供电的2个1084也是巨热,不知道咋回事,输出电压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本人自用的GA-8IPE1000-G,主板,北桥剧烫,手放上面不能3秒。买来一年半就烧过一次北桥了,后来返厂修好后,北桥还是热,只有自己加了个小风扇,一直使用到现在,无问题

网友:
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 就是北桥巨烫 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