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scom w770fs 显示器

楼主(2007-05-17):
故障:开机一片白,此机修过打开壳后看尾板有一长片子换过,重插了一次尾板图象有了,但没用多长时间毛病重现,如何解决??
测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故障所在。 尾板上什么都没标注,不知怎么下手检查
此机行包旁有一拨动开关,应该是调试用的,不知是什么结构,
显示器

网友:
有qq吗???尾板有两组排线,一组连信号线,另一组接主板,怎么测80V??
若80v正常再查那里???

网友:
查了 视放75v G1 65????怎么办????

网友:
G1有65V吗?测错没有哟? 仔细检查虚焊, 然后被焊。

网友:
G1 正常的时候应该是 负压啊

网友:
是不是被焊并了啊。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