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SE6(815)复位节常亮,请问如何入手修理

楼主(2007-05-17):
815EP芯片,ABIT SE6主板,一直使用正常,朋友就拆给他,谁知道拿到他家就点不亮了,复位灯常,此板换过电源IC,请问如何入手修理
芯片
点不亮

网友:
板子做工不错.清空一下BIOS....我也是才学.不要见笑

网友:
复位灯常亮那就是没复位了. 你可以先查看下CPU PCI AGP 内存这些点上的供电是不是正常,各点的时钟脚是不是都有电压. 然后再考虑其他

网友:
先看有没有主供电
在检查复位电路

网友:
应该是无核心供电引起的无复位!

网友:
修好没有啊,能不能说说,

网友:
谢谢大伙,真是好人哪。今天没时间,明天就去试着修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