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故障

楼主(2007-05-17):
技嘉845D主板,偶尔可以进系统,怀疑为BIOS问题,用软驱引导提示错误,请高手指点思路.

网友:
排除其他故障
硬盘等~

网友:
其它故障全无,绝对是主板问题.

网友:
不进系统时是什么情况?
不跑CPU其他的?》
能亮机吗?
还是硬盘不能引导?
你告诉我不能进系统,太泛泛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