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电路的跑电路

楼主(2007-05-17):
请问复位针到南桥,和电源的PG信号到南桥,怎么跑也跑不出东西来,他们之间一般都接些什么元件,跑这个电路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

网友:
门电路
注意门电路的定义 分清楚输入和输出脚!

网友:
复位针到南桥之间有门电路吗,我怎么没找到

网友:
慢慢找. 跑线路是要最头痛的. 跑多几次  以后一眼基本能看出

网友(2007-09-11):
是这样吗,正在痛苦的爬行中!

网友A:
拿什么东西跑啊  有工具提供吗

网友:
拿表笔跑吧  门电路 找找 实在不行看看过孔

网友:
其实这里比较难跑的就是复位电路

网友B:
跑电路的确让修主板的人头疼啊!

 我的经验:遇到跑不出的,就把表笔到处划,哪里响了,就跳过去(当然不是随便跳).

网友:
门电路一般都是74开头的如74HCT14   7404   74HC714 等等

网友:
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教程?

网友:
现在小鸟一个,跑电路难得很,看几眼就晕了

网友:
跑电路没有巧!关键一个:多练!
对于我们维修主板来说跑不好电路是很难修好的!呵呵!

网友:
好像是通过三极管到南桥的,,学习中,,

网友:
我也是刚学跑线路.虽然原理一样.但中间的变化令初学者非常头痛.跑得时间长了.会失去耐性.希望以后多跑会有所成绩吧.

网友C:
复位电路的说明。。如有毛病请各位帮忙纠正

复位电路是由:门电路 南桥芯片,灰线,红线组成。
门电路起到的作用是逻辑转换(也就是高低电平转换的作用0-1)
南桥,复位芯片作用是控制复位和初始化。。。
红线作用是给复位电路 提供一个电压
灰线作用是起到一个初始化的环境,即是电源好信号
当短接power键时,ATX电源就给主板及复位电路各个元件供电待命100-500ms后,灰线经电阻,门电路,二极管等元件到达南桥。给南桥一个初始化触发信号。当南桥清零和初始化后就给北桥,CPU和 其他设备一个清零的过程,整个过程结束后。CPU就开始工作。此时Reset键的作用与灰线一样。也是清零作用他只是在在 开机正常后所起到的作用。灰色线起到的自动复位清零,Reset键起到的是手动复位清零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拿什么东西跑啊  有工具提供吗

用万用表跑撒

网友:
学习了,要多动手,请教大家

网友:
不难跑啊,无非经过附近的一些元件

网友(2007-10-27):
跑线路就是很头疼,特别对于我这种新手,更是难跑呀,

网友:
P4的一般没有门电路,开关针直接连到南桥,灰线一般经L43或二极管到南桥。呵呵。

网友:
没块板都不同的。。。有的是直接进NQ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复位电路是由:门电路 南桥芯片,灰线,红线组成。
门电路起到的作用是逻辑转换(也就是高低电平转换的作用0-1)
南桥,复位芯片作用是控制复位和初始化。。。
红线作用是给复位电路 提供一个电压
灰线作用 ...

如果能像你这样才叫跑电路呀,否则那就什么跑电路,分明是爬电路呀。

网友:
遇到一块845G的主板,无复位,正在跑电路

网友(2007-11-28):
开机电路检修讲解

现在终于了解了些了,不过跑电路真的要多练习

网友:
可是如果碰到复位信号从南桥出来,再送到北桥,这时候怎么知道是哪个线呢?因为南北桥都是BAG的,没办法分清是哪个脚出来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跑线路是麻烦要长时间练习就好了

网友:
蛮难的样子啦.........~~~~~~~~~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跑电路的确让修主板的人头疼啊!

 我的经验:遇到跑不出的,就把表笔到处划,哪里响了,就跳过去(当然不是随便跳).

嗬,要是有一个短路的板子就惨了,还有一些有分支的,跑着跑着就迷了.开机的电路,一大堆场管,划了一大片好几个响,痛苦呀!

网友:
耐性.我有两张空板 跑都没跑过 希望还是多跑跑 会有所成绩吧.

网友:
跟I/O也有关吧 !!!!!!!!!

网友:
我今天跑了一天,也没路成一块板子,我晕死了~~

网友D:
复位电路跑线路就是 ATX 8脚--》门电路--》南桥
                   I/O,PCI,AGP复位测试点---》南桥
                   CPU复位点-----》南桥

网友:
没有门电路的话 很可能是集成在南桥里面了啊!!

网友:
是个难懂的东西啊,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帮助

网友:
慢慢找. 跑线路是要最头痛的. 跑多几次  以后一眼基本能看出
经验之谈

网友:
注意逻辑门电路,要弄清楚一点最好。。。与门,或门,非门,与非门和或非门,还有同相门这些最好能理解清楚对跑电路有帮助

网友(2007-12-29):
新手跑线的必备工具之一:扫帚。用电源盒上的导线,最好是外面镀了一层银灰色的金属那种,那样的硬一点点,做一把小扫帚,插到一个表笔上,轻轻的扫,当然是在找不到的时候,或电路跳转较大的电路里,很方便的。(我是这样用的,但不知道科学不,因为没听说高手用这个)

网友:
這真的很清楚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麼重要的經驗,小弟我要多學學了.感恩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复位电路跑线路就是 ATX 8脚--》门电路--》南桥
                   I/O,PCI,AGP复位测试点---》南桥
                   CPU复位点-----》南桥

CPU的复位不是 北桥给的吗?  怎么直接到南桥了

网友E:
可以找一个钢丝球,接在表笔上,我们学的时候,老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,

网友:
看了好帖子..请问裸板是指什么电子元件也没有的主板,还系没有比较大件的元件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找一个钢丝球,接在表笔上,我们学的时候,老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,

呵呵,这个方法好,对我们新手是个不错的方法,

网友:
我这两天也在学习跑电路中,跑了几块不同的主板,感觉越来越顺手了,o(∩_∩)o...

网友:
大哥们,你还是搞维修的.我看你们还是先去学学吧.说点有水平的呢

网友(2008-03-16):
跑线路是比较难的,还是要多练习,可以买小铜刷,跑电路方便点。

网友:
pg好像直接到的吧,中间没接什么元件

网友F:
记住常用的复位芯片外,我这有个偷赖的绝招:把万用表其中一根表笔装一撮像扫把的软导线头,一把导线在板上扫描可大大提高效率又不会损伤PCB板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门电路到南桥,三大电路最难跑的就是复位电路,又是最锻炼人

网友:
门电路最头疼`````。。。知道输入不知道输出`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记住常用的复位芯片外,我这有个偷赖的绝招:把万用表其中一根表笔装一撮像扫把的软导线头,一把导线在板上扫描可大大提高效率又不会损伤PCB板。

太有才了,以后也去做一把主板一样大的扫把,扫一扫电路,绝对高效。开个玩笑。。。

网友:
跑电路全靠自己细心,耐心地跑的.多跑几次就熟了.

网友:
问题1:注意逻辑门电路,要弄清楚一点最好。。。与门,或门,非门,与非门和或非门,还有同相门这些最好能理解清楚对跑电路有帮助,这个怎么区分各位老大介绍介绍!
问题2:可是如果碰到复位信号从南桥出来,再送到北桥,这时候怎么知道是哪个线呢?因为南北桥都是BAG的,没办法分清是哪个脚出来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自己跑线路会加深记忆

网友:
中间跳线飞太多,不知跑哪去了,有点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复位电路是由:门电路 南桥芯片,灰线,红线组成。
门电路起到的作用是逻辑转换(也就是高低电平转换的作用0-1)
南桥,复位芯片作用是控制复位和初始化。。。
红线作用是给复位电路 提供一个电压
灰线作用 ...

嗯,说得很详细嘛,长见识啦~!!!!!!!

网友:
没有什么别的技巧性的东东,熟能生巧,一个字都没有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