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主板不亮问题!
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(2007-05-17):
型号为GA-8ld533,诊断卡跑c0,经测量cpu电压为1.26V,内存电压为2.5v,南北桥都有各自的1.5v,bios已经刷过了,故障依旧,北桥供电的3055温度偏高,不过电压是正常的,还有cpu座是采用BGA封装的,会不会是座子接触不良!
cpu
技嘉主板

网友:
上假负载看看。CPU时钟 PG 复位有没电压. 上真CPU也可以按下座子看有没反应

网友:
当然会啊,假负载打值,或者用手压看看啰。

网友A:
cpu时钟有电压和波形,我用手压住cpu还是一样,还有别的问题吗?

网友:
CPU电压是不是偏低了?如果上假负载1.2V左右属正常
碰到过533的板不支持CD的, 换个C4 1.7-2.0的似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