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给看看。这是什么显卡?

楼主(2007-05-17):
请大家给看看这是什么显卡。谢谢。

网友:
还有这个。

这张显卡是什么??还有上面的那个DIP开关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这张:?

这张也是吗?它们还有什么用吗??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。为什么上面的那个TGUI9440要分为两段,一段是ISA的。一段是PCI的呢。怎么用呢、?谢谢

还有就是TVGA8900C上,上面的一小段金手指是做什么用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。为什么上面的那个TGUI9440要分为两段,一段是ISA的。一段是PCI的呢。怎么用呢、?谢谢

还有就是TVGA8900C上,上面的一小段金手指是做什么用的?

这个显卡标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,应该叫EISA,是ISA的扩展标准,在老主板上有专门的插槽.不是PCI.,刚入行时,公司是卖旧件的(超旧的那种),这种破卡测了一年多.现在已经绝迹了.

网友:
那张长的不叫ISA,我有2个,一个送人了。一下想不起来叫什么了。是在isa和pci之间出的,时间不长就被pci取代了。

网友:
长的叫vesa卡,总算想起来了。
你可以在这个
http://lcd.itdoor.net/pages/88,32687,1,1122520727.html
或另一个
http://www.22qu.com/browse/content.asp?id=106984
网上了解历史。

网友:
是VESA LOCAL BUS
486时代的显示加速总线标准.
随着PCI总线的出现退出历史舞台.

卡上的开关是设置MEM BASE和MEM BUFFER以及INT等参数的.

网友:
这种显卡已没有讨论的价值了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