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请求版主能出一份RST的详细说明

楼主(2007-05-17):
请求版主能出一份RST的详细说明.
使用RST跟我一样的新手朋友. RST都会进. 也看的出好象颗粒有问题,  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判断具体是哪个颗粒/. 这中间个选择内存类型有很大关系吧.
  能请求版主指点下大家迷津吧.  呵呵. 先谢过了

已经有了,下面不要再回复了  沐风听雨

网友:
呵呵,我会抽时间整理一个说明,简单易懂的给大家,评热心版主都没人认识我呢!思过!

网友:
RAM测试软件说明书
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  0123456789ABCDEF0123456789ABCDEF
1        2        3        4        5        6        7        8

如上图所示:
闪动的一排测试数字代表内存8颗粒的测试情况。
从左至右,0-7代表第一区域,8-F代表第二区域;0-7代表第三区域,8-F代表第四区域;……依次代表内存条的8颗颗粒。

⒈DDR8位与16位的单面测法:
⑴. 0-7(1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1颗粒已经损坏
⑵. 8-F(2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2颗粒已经损坏
⑶. 0-7(3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3颗粒已经损坏
⑷. 8-F(4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4颗粒已经损坏
⑸. 0-7(5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5颗粒已经损坏
⑹. 8-F(6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6颗粒已经损坏
⑺. 0-7(7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7颗粒已经损坏
⑻. 8-F(8 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8颗粒已经损坏
注意DR的颗粒排列循序是1-2-3-4-5-6-7-8

⒉如果你是128M的双面DDR内存,如以上显示界面图:

1-16M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16-32M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32-48M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48-64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从1M到64M的上面的4根虚线上出现乱码的话,说明这根内存的的第一面的颗粒有问题(判断哪个颗粒的好坏按照以上的说明)
64-80M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80-96M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96-112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112-128M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从64M到128M的上面的4根虚线上出现乱码的话,说明这根内存的的第二面的颗粒有问题(判断哪个颗粒的好坏按照以上的说明)

注意:在内存的PCB板上的两边标着1与92的代表第一面,93与184的代表第二面。1-128M的8根虚线是用来区分两面区域的作用.

⒊SD的8位与16位的单面测法:
⑴. 0-7(1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8颗粒已经损坏
⑵. 8-F(2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4颗粒已经损坏
⑶. 0-7(3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7颗粒已经损坏
⑷. 8-F(4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3颗粒已经损坏
⑸. 0-7(5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6颗粒已经损坏
⑹. 8-F(6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2颗粒已经损坏
⑺. 0-7(7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5颗粒已经损坏
⑻. 8-F(8)区域如果出现乱码,代表这根SDR内存条的第1颗粒已经损坏
(注: PCB板上从1到84为第一面,颗粒的排列顺序从1到84为8-7-6-5-4-3-2-1,切记注意)
4.通过以上的介绍,说明SD的双面是跟DDR的是一样的。但是颗粒的好坏判断要按照
它们的排列循序来判断。
5.PCB板的短路或者虚焊的测法:如果在8根虚线上都出现乱码,说明这根内存的PCB板有问题
6.点不亮的内存的测试方法: 很多内存短路或者颗粒损坏后都不能点亮,点不亮的可以用一根好的内存去带动它。 必须SD的带SD的,DDR的带DDR的。本软件会自动跳过好的那根去检测坏的那根。
7.使用方法:直接把软盘插入软驱,在主板的CMOS里设置软驱起动, 启动后本软件会自动引导到测试界面进行检测

网友:
下不了啊

什么时候才有权限下栽啊

网友:
总是听说这个软件,但从来不知道怎么用。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论坛有得下载,有说明的,自己认真看看!

网友:
弄坏几条内存了,sd双面的,看了很久的说明书,还是分不清哪面的坏了,郁闷........

网友(2007-06-21):
还是不知道在哪里下载啊,望版主明说一下可以吗?本人等得好急啊!

网友:
置顶有你要的东西,耐心找找吧!

网友:
问大家一个很菜的问题,什么是内存的BANK呀?

网友(2007-09-27):
R S T 测试软件说明是怎么打开的呀,我怎么老打不开呀,说什么软件找不到呀,

网友:
再下一次吧。。。好东西!

网友:
看得不太明白...RST也下不到..

网友(2007-12-19):
刚来的,进来看看,RST最新什么版本呀》?

网友:
张先生这遍文章上面说的很清楚了,自己可以去看,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6192-1-1.html

网友(2008-02-01):
不错,好像看懂了一些。谢谢楼主。

网友:
RST的说明手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(2008-03-08):
说明书说的太复杂了。能不能说的更直观点啊。

网友:
那你到培训班去学好了,也只能这样

网友(2008-05-03):
为什么我都不能下载的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