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PE2-X报错故障!

楼主(2007-05-17):
开机后的第一个画面就是:

DDR Frequently=400MHZ

Press DEL to run Setup

Predd F8 for BBS POPUP

checking NVRAM

Initiatizing USB controllers .. Done

512MB OK

Auto-detecing Pri Master .. IDE Hard Disk

Auto-detecing Sec Master .. ATAPI CD-ROM

Pri master : ST380011A 8.01

Ultra DMA Mode-5 , S.M.A.R.T.Capable and stalus OK

Sec master : SONY DVD-ROM DDU1615 FY01

Ultra DMA Mode

Auto-detecing USB Mas Srorage DEVICES..

OOUSB mass storage deb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

chassis intruded!

Fatal Error ... System Halted

然后按DEL进不了BIOS.....
恢复出厂设置 已经试过

关机--拔掉电源- 取下主板电池(1-2分钟)=问题依旧
不加主板电池出现
COMS settings wrong
COMS date/time not set
press F1 to run setup
press f2 to load default valuts and untime
大概的意思我明白
F2进不区系统..
重启之后又是开机后的第一个画面就是:

DDR Frequently=400MHZ

Press DEL to run Setup

Predd F8 for BBS POPUP

checking NVRAM

Initiatizing USB controllers .. Done

512MB OK

Auto-detecing Pri Master .. IDE Hard Disk

Auto-detecing Sec Master .. ATAPI CD-ROM

Pri master : ST380011A 8.01

Ultra DMA Mode-5 , S.M.A.R.T.Capable and stalus OK

Sec master : SONY DVD-ROM DDU1615 FY01

Ultra DMA Mode

Auto-detecing USB Mas Srorage DEVICES..

OOUSB mass storage deb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

chassis intruded!

Fatal Error ... System Halted

有说是修改这项的chassis  可我在BIOS里面就没看到这项!
  跳线也不会该

本人很菜  只为学习

网友:
板上有个chassis跳线,你看一下那个跳线帽是不是没了。

网友:
ASUS的板把CHASSIS跳帽拿掉,一般都会出这样的提示的.加上就好了

网友:
CHASSIS跳帽?是做什么用的啊?

网友:
你的板子是不是HP品牌机主板,如果是的话那就好搞了,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插线,系统散热风扇,以及其他的连线,上次搞了两块板子就是没有插系统散热风扇导致系统报错,插上了就OK,品牌机的主板就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