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IG1000-G BIOS程序错造成的内存不过 一例

楼主(2007-05-17):
修到片GA 865G的板,测试为内存不过,但是所有测试点都正常,换了原装内存,4个槽试遍都不行,而且BIOS灯和RUN灯一读到C1就灭.怀疑BIOS资料丢失,吹下BIOS 49LF002B刷,BIOS空检测不过,由于没有此型号的,就找了个49LF002A代换,刷BIOS焊上,故障排除,不过给NB和AGP供电的MOS管,还有点热(点亮后手不能放在上面3秒),反正已经正常,就没管他了

网友:
如果不过内存 BIOS灯常亮也要考虑BIOS资料问题!

网友:
我也是最近看论坛上才开始重视测试卡上的RUN和BIOS灯的。以前只看电压和复位.
在俺们的论坛上学到很多东西,嘿嘿

网友A:
看来简单的卡还是有用的。而我现在维修中没有用到那种卡了。以后还是要用起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给NB和AGP供电的MOS发热不能忽视啊,前段时间弄到一块技嘉给IBM代工的8IG1000IU,上C4都只能降频用,而且经常死机,也是这两个MOS异常发热,但当时没有管子换,后来便宜卖给别人,现在想起来都后悔,这板子做工不错的

网友:
马上过到1个月了,客户还没那过来,哈哈

网友:
除了BIOS和 IO有关系吗?

网友:
IO 是 所有故障都应该考虑的元件,除了不影响时钟电路,其他电路应该说没有不影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来简单的卡还是有用的。而我现在维修中没有用到那种卡了。以后还是要用起来

EZTEST卡上灯更多哦。。。

网友(2008-02-19):
以上故障 我也觉得很有同感啊!我遇到C1~C3~02~07 循环跳变故障!IO换过!内存供电检测过是没有问题的!看来是BIOS资料问题啦!呵呵!!JW845D但没有资料啊!呵呵!谁有啊!请Email给我好吗?tenson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