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1300刷坏BIOS了,不开机,怎么修??

楼主(2007-05-17):
一块X1300,刷BIOS刷坏,现在不开机了,能修好不?用PCI显卡么?
还有,用PCI显卡刷时,提示:....找不到地址之类的...

网友:
用PCI显卡

网友:
把bios(显卡上的)吹下来(有座直接取),用编程器重刷。

网友:
这种显卡BIOS不可以用编程刷,得用PCI显卡启动.然后用ATIFLASH刷一下.

网友:
为什么啊?不明白其中有什么特别。
1。如果是混在一起的可以提取;
2。也可以从别的卡上读出;
3。编程器可以用转换座;
??????????想不出来了。

网友:
先在BIOS中设置PCI显卡优先使用项和软驱引导项,用PCI显卡再重刷,要没有PCI显卡那只好黑屏用AUTOEXEC.BAT设置为自动重刷了。

网友A:
我感觉还是用PCI显卡启动。然后再用ATIFLASH刷一下比较好。应该没有问题的,能不吹BIOS的时候尽量不要吹。给你发个刷新的方法。
用光盘或者是闪盘,软盘等引导系统到DOS模式,注意是WIN98/DOS7.0的纯DOS模式下

启动ATIFLASH.EXE

atiflash -s 0 old.rom          保存原有BIOS备份
atiflash -p 0 new.rom -f        写入新BIOS

注意:BIOS刷新和BIOS 芯片有关系,如果刷新不成功,请用下面的命令测试

atiflash -p 0 new.rom -f -sst     写入新BIOS
或者atiflash -p 0 new.rom -f -atmel    写入新BIOS

再给你传一个ATIFLASH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感觉还是用PCI显卡启动。然后再用ATIFLASH刷一下比较好。应该没有问题的,能不吹BIOS的时候尽量不要吹。给你发个刷新的方法。
用光盘或者是闪盘,软盘等引导系统到DOS模式,注意是WIN98/DOS7.0的纯DOS模式下 ...

谢谢LS的各位兄弟

网友:
有机会多留几块PCI的显卡,很有用。

网友:
哈,我就留了块S3的PCI显卡,关键时刻用的上

网友B:
这种pci卡也是工具,卖不了钱,但有用着的时候,我留了好多块,至少七八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pci卡也是工具,卖不了钱,但有用着的时候,我留了好多块,至少七八块。

用不着那么多吧
我就留了几块经典的,比如帝盟的S3带IBM的DA芯片的
ATI的支持3D的带8M显存的等等

网友(2008-01-27):
看ROM块是什么型号,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你的显卡ROM(BIOS)块,如果能就按张先生龙的坐肯定成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