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香膏能代替松香水么?

楼主(2007-05-17):
在用拆焊 台拆IC时总要加点松香水,那么可以涂点松香膏代替么???加点松香水的作用是什么么呢,我一直没搞明白,老师只是说这是其中一个步骤~~~~~~~

网友:
加助焊剂的好处是降低熔点、增加流动性以及容易去除焊锡残留物
在我的这个帖子里有提到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我拆IC不加松香水啊~

网友:
那请问松香膏可以完全替代松香么?

网友:
我不知道

网友:
助焊剂还可以除去焊点表面的氧化层.时焊接效果更好.

网友:
要看用在什么地方....

网友:
现在有浅黄色或白色的助焊膏,可以降低熔点,加快熔化速度,也提高焊接效果

不过千万不要用老式的焊锡膏,效果差,而且带酸性,久了会腐蚀板子和元件。

不知道你说的松香膏是什么东西,松香水可以自己配,很简单。

网友:
摸摸教教我们这些菜鸟松香水怎么配

网友:
黄色的透明松香泡天那水,要浓要稀自己配,不喜欢天那水的味道的话可以用无水乙醇,不过很稀的说。看自己喜欢的配。

配好的水可以装在打印机加墨水的瓶里(那种喷墨打印机加墨的带长管子的瓶子,记得洗干净晾干),用的时候小心,这东西洒出来了到处都粘粘的。

网友:
一般配比是1:3,好像是1份松香3份酒精。调节一下也可以配成膏状物,就不会倒出来了(60年左右玩过,但愿不要记反了)。如果配松香水,酒精的量要加大许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