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!

楼主(2007-05-17):
常见各位高手讲到I/O,我想请问各位高手I/O指什么?
问题

网友:
去百度搜一下吧。来这里是想学维修吧,基础要打好!~

网友:
就是管与外部设备(如键盘、鼠标、硬盘、软驱,printer,com .....。现在有的集成在南桥里了)打交道的管输入输出的芯片,其他的自己找。

网友:
应该是输入/输出芯片.
主要功能是为用户提供一系列输入/输出的接口,如:鼠标接口(PS/2接口),串口(COM口),并口,USB接口,软驱接口等都统一由I/O芯片控制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啊,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!

网友:
学习了下,成为高手可没这么简单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