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SONY CPD-15SX1不能关机

楼主(2007-05-17):
该机一通电就自动开机,按关机键能关机但是指示灯不熄灭,一秒钟左右后又自动开机,而且开机后不能上1024*768,只能在800*600 60Hz才能显示图像,图像右边还有枕形失真,向中间凹,左边基本正常.并且彩显上的其它功能键不能控制.
300V电源为278V(~222V)好象有点偏低,但是更换300V滤波电容也是一样.其它各电压为主电源--125V.二次电源为134V,灯丝电压为6.5V,视放电压为75V,还有两组电压分别为15.3V和-10.5V.
在此特向同行请教.谢谢大家

网友:
楼主说的是电脑主机吗?如果是不如先换个电源试试看再说

网友:
先刷个EPPROM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