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本焊接工艺训练

楼主(2007-05-17):
这是修手机的焊接工艺训练,没用接受过训练或准备完全自学的朋友可以参考
这是网上搜来的。

第二章  基本焊接工艺训练

第一节  SMD元件拆焊技术

一、实训目的:

1.熟悉常用焊接工具的性能特点及操作使用方法。

2.掌握SMD元件的拆焊技巧。

二、实训器材:

热风枪              1台          防静电电烙铁           1把

手机板              1块          镊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1把

低溶点焊锡丝     适量       松香焊剂(助焊剂)  适量

吸锡线             适量          天那水(或洗板水)  适量

三、实训步骤:

一、 热风枪及电烙铁的调整:

一)速工850热风枪:

1打开热风枪,把风量,温度调到适当位置:用手感觉风筒风量与温度;观察风筒有无风量用温度不稳定现象。

2观察风筒内部呈微红状态。防止风筒内过热。

3用纸观察热量分布情况。找出温度中心。

4风嘴的应用及注意事项。

5用最低温度吹一个电阻,记住最能吹下该电阻的最低温度旋扭的位置。

二):速工数显热风枪:

1调节风量旋扭,让风量指示的钢球在中间位置。

2调节温度控制,让温度指示在380℃左右。

   注意:短时间不使用热风枪时,要使其进入休眠状态(手柄上有休眠开关的按一下开关即可,手柄上无开关的,风嘴向下为工作,风嘴向上为休眠),超过5分钟不工作时要把热风枪关闭。

三):速工936数显恒温防静电烙铁:

1、温度一般设置在300℃,如果用于小元件焊接,可把温度适应调低,如果被焊接的元件较大或在大面积金属上(如地线的大面积铜箔)焊接,适当把温度调高。

2、烙铁头必须保持白色沾锡,如果呈灰色须用专用海棉处理。

3、焊接时不能对焊点用力压,否则会损坏PCB板和烙铁头。

4、长时间不用要关闭烙铁电源,避免空烧。

5、电烙铁一般在拆焊小元件,处理焊点、处理短路、加焊、飞线工作中的使用。

二、 使用热风枪拆焊扁平封装IC:

一):拆扁平封装IC步骤:

1拆下元件之前要看清IC方向,重装时不要放反。

2观察IC旁边及正背面有无怕热器件(如液晶,塑料元件,带封胶的BGA IC等)如有要用屏蔽罩之类的物品把他们盖好。

3在要拆的IC引脚上加适当的松香,可以使拆下元件后的PCB板焊盘光滑,否则会起毛刺,重新焊接时不容易对位。

4把调整好的热风枪在距元件周围20平方厘米左右的面积进行均匀预热(风嘴距PCB板1CM左右,在预热位置较快速度移动,PCB板上温度不超过130-160℃)

1)除PCB上的潮气,避免返修时出现“起泡”。

2)避免由于PCB板单面(上方)急剧受热而产生的上下温差过大所导致PCB焊盘间的应力翘曲和变形。

3)减小由于PCB板上方加热时焊接区内零件的热冲击。

4)避免旁边的IC由于受热不均而脱焊翘起

5)线路板和元件加热:热风枪风嘴距IC 1CM左右距离,在沿IC边缘慢速均匀移动,用镊子轻轻夹住IC对角线部位。

6)如果焊点已经加热至熔点,拿镊子的手就会在第一时间感觉到,一定等到IC引脚上的焊锡全部都熔化后再通过“零作用力” 小心地将元件从板上垂直拎起,这样能避免将PCB或IC损坏,也可避免PCB板留下的焊锡短路。加热控制是返修的一个关键因素,焊料必须完全熔化,以免在取走元件时损伤焊盘。与此同时,还要防止板子加热过度,不应该因加热而造成板子扭曲。

(如图:有条件的可选择140℃-160℃做预热和低部加温补热。拆IC的整个过程不超过250秒)

7) 取下IC后观察PCB板上的焊点是否短路,如果有短路现象,可用热风枪重新对其进行加热,待短路处焊锡熔化后,用镊子顺着短路处轻轻划一下,焊锡自然分开。尽量不要用烙铁处理,因为烙铁会把PCB板上的焊锡带走,PCB板上的焊锡少了,会增加虚焊的可能性。而小引脚的焊盘补锡不容易。

网友(2007-02-26):
[王为之]
我也是位新手,近来做过一些表贴电路,我觉得,一般的分立元件,当然谁都能焊好了,只要心细手稳,没总题的。关键是表贴的集成电路,例如64脚的MSP430系列,除了心细之外,还得有些好的工具,如一把好的烙铁(专用于焊表贴集成电路的),我用的只能说是还可以吧,120元一把。头儿细得像锥子一样。但长时间烧也不坏。贴片焊膏是必不可少的。如果想焊的更好些,更快些,那么买 一台热风台就可以了,先拿小烙铁焊上两三个管脚,对准位置后,涂上焊膏,热风一吹,非常漂亮!但这种焊法,最后一定要拿放大镜,针尖,这两样工具一个一个管脚的检验,以防接触不良,我在这上面吃过好大的亏! 如果有一台热风台,就不会再因为焊坏板子而吃亏了,热风一吹,轻轻 一取就OK了,我过去焊坏好多板子,不是因为焊,而是因为取,引线太细,一取就完蛋了,有了热风台,就不会了。这玩意也不贵,300多就行了。

[duoduo]
这两年我手工焊过许多贴片,并不难,要细心,掌握方法。对于50mil间距的贴片就不说了吧,很容易的。对于引脚间距细密的,首先在干净的焊盘上涂上一层焊锡膏,再用干净的恒温电烙铁往焊盘上薄薄一层焊锡,把元件放置上去对准,上锡固定好对角,然后随意挑一边用烙铁垂直引脚出线方向较缓滑过,同时稍用力下压元件这条边;然后就同样方法焊对边;然后就另外两边。最后检查,不好的地方重新焊过。

[mudfish]
1、焊贴片电阻电容
   先在一个焊盘上上一点锡,用镊子夹住元件焊在这个焊盘上,如果不平可用镊子调整,最后可统一在另一个焊盘上上锡,完成焊接
2、表贴集成电路/连接器
   用松香酒精溶液做助焊剂。焊接前先用棉签沾上助焊剂涂抹在焊盘上,稍等一会,待酒精略微挥发一些后助焊剂会发粘,此时可将元件或连接器放好,略微压一下即可,注意一定要对正!然后用烙铁把对角线的两个管脚烫一下,即可固定元件,然后就 一个脚一个脚地对付吧。也可以在烙铁头上稍微多上点锡,在元件的管脚上轻轻拉过。但是这样容易使管脚之间短路,不过也 好解决,涂上些松香酒精溶液,趁酒精尚未挥发之际拿烙铁再烫一次就OK了(这回烙铁头可得弄干净了)。上面说的都是俺自己干活的经验,呵呵,焊0.5mm间距的GSM Modem连接器都是一次成功!(当然一开始也交过一点学费哦)

网友(2007-05-17):
各路高手谈谈手工焊接贴片元件的方法、经验

网友:
方法步骤写的详细,正在认真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练习中。。。

网友:
我是全自学的其中一个,先报个名.辛苦张老师啦

网友:
跟随芯片的两边脚变成四边,我的口号也由:一把烙铁焊天下  改成了 :一把风枪吹天下

网友:
多谢张老师.辛苦了.焊接看来是很重要啊,

网友:
不错,谢谢[张先生]提供资料,

网友:
学习了!不错,真是受益匪浅!

网友:
学习张先生的经验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真是好贴,多谢了........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好东西,顶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写的很详细,现在还没热风枪,手痒

网友:
"首先在干净的焊盘上涂上一层焊锡膏"
焊锡膏???我们在做维修的时候严禁使用焊锡膏,腐蚀性太强的说!

网友:
不用焊锡膏,容易虚焊

网友:
那个焊锡膏指的是修手机用的那种,不是焊白铁皮用的那种,腐蚀性没那么强

网友(2007-06-17):
看到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,经验丰富.学习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