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杂牌845D主板,自检完CPU后死机

楼主(2007-05-17):
自检完CPU后出现
Intel Celeron 1.7GHZ (100*17)等这些文字后就死机了,DEBUG卡显示 52,按电源按钮无法关机,整机已经彻底死掉,键盘也不可用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cpu
主板
Intel

网友:
在死机时量一下关键点的电压,如Vcore 内存的供电和参考电压,还是AGP的核心供电等,看看是否有变化.还有就是监控这一部分的(如IO)

网友:
检测完CPU下一步该内存,先换个内存试一下,你也可以摸一下主板上的各个芯片,看有没有发烫的,不行,就刷BIOS,能治百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