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45GL主板全板无复位3例

楼主(2007-05-17):
修到GA的3片板,型号分别为GA-8GE667,GA-8VD667,GA-8GVMT4都是老板从货场赌回来的(就是不包好,统货拿的),都是全板无复位,首先查各测试点电压,发现给北桥供电的3055MOS管S极无电压~G极有10V左右,3055换了后故障排除,后面2片一上点发现无复位直接查3055,发现都是S极无电压,全部更换后排除。看样子这是GA845主板的通病,大家以后碰到可以省点时间了
2片板都是在AGP槽下面,非常不好动手,因为如果把槽吹糊就卖不起价钱了。最后还是有一片吹的不好看,呵呵
最后说一下,最近修到GA的板给北桥供电的管都比较烫,这3片板换过的3055开机后还是有点烫,前几天修到的GA865G也是这个管烫。不知道如何解决

网友:
简单啊.换个大点的.

网友:
修GA板的法宝,到后先换管子,哈哈.

网友:
o(∩_∩)o...哈哈~
GA-板子的通病了~

可以用美容胶纸板AGP槽粘起来~
一般不会搞的太难看的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AGP槽粘起来???什么意思????

不用能独立显卡吗??

网友:
可以用美容胶纸板AGP槽粘起来~
一般不会搞的太难看的~

谢谢雨夜,又学了一招,哈哈

网友(2008-02-03):
今天修了一块,就是这个问题,但是拆下来,量是好的,30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