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修过5600

楼主(2007-05-17):
把显存在不拆下来的情况下补焊了一便
结果花得更离谱了,dxdiag下的3D就不行了。
用洗板水洗过后结果在WIN的界面下就花了,dxdiag都进不去了。一进dxdiag就死机。

网友:
这根本不是补焊的事情,要去定位故障显存。

网友:
有可以定位的工具吗?
如果和内存的地址错误一样,是由颗粒不良引起的怎么测?
我手上的MATS测不了5600,只能到GF4

网友:
楼主碰到的问题正是我担心的,我手上有三块卡也是花屏,不敢乱吹,怕像你出的问题一样把故障扩大了。

网友:
MATS软件 可以提供下载吗

网友(2007-09-01):
我这的一个5600大花.8片的.去正面4片和取反面4片都一样.
你的和我的应该一样是GPU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