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知识: 关于显示卡维修的一些基本问题

楼主(2007-05-18):
显卡花屏能点亮,是不是核心基本上没坏?
是不是只要核心不是裸露的,都不容易坏?
拆掉一半的显存,显卡能不能工作?
拆掉全部的显存呢?
如果确定显存坏,找一样的显存换上去,有没有意义?
用风枪吹GPU的话,要吹下来时间较长(我已经吹爆两个了,不过我也就只吹过两个),GPU会不会坏?
直接给GPU加热能不能解决空焊问题?已经不想做植珠了,没有植珠网,现在我和我兄弟都是用手植,一个珠一个珠的排,这种排珠珠的游戏一排就一下午,眼睛都爆了。我和他主板内存修好的N多,就显卡一块都没成过。
显卡

网友:
花屏一般GPU是没坏,但不是绝对.
不是说核芯不裸露就不容易坏.
拆掉一半,有的是可以正常工作的,但你得知道显存的正确排列
如果确定坏换上去肯定有意义.
这个问题就得看各人的心得.

网友:
花屏能点亮,不等于核心不会坏。
核心不裸露的,也一样会坏,GPU不仅仅是会物理层面上的损坏,在电气性能上一样会有短路,开路,老化等现象。
拆掉一半的显存,要看你拆的是什么位置的。
拆掉全部的显存,显示器可以接到信号,但不能占亮。
你能确定显存坏,并换上好用的显存,不知你为什么会认为没有意义,维修本身就是找到故障,而后进行更换,如果你找到故障,不进行更换,那有什么意义?
不管什么元件,都会有一个耐热的限度,GPU不是石头作的,吹久了当然会坏。
直接给GPU加热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的空焊问题,但不是全部,而且加热也是要在有BGA机的情况下,风枪来作补焊,成功率很低。至于你植株的问题,那就去找合适的钢网喽,不然那就自己给自己找罪受。
至于你显卡一块都没修好过,只能说明几个问题。
1,你的技术不好 2,你的工具不好 3,你没有配件

网友:
很多情况下都是没人教我修,也没有正确的方法。
最初的师傅教我找组,每组拆一片显存下来,如果OK就收钱,不成的话就不管了。
再下来的师傅教我把显存全换,不行再刷一次BIOS。还是老样子就告诉我是核心坏了。
其实我见过的故障很多,但修得少,最主要是没有测试工具,还有就是配件不好找,特别是GPU。所以我特别问了GPU是否那么容易坏的问题。师傅说9550的核心是蓝色的就是还有点搞头,黑了的就可以挂钥匙扣了,不知道是不是。
老板觉得太旧的卡修了没什么钱挣,新的卡有得保修轮不到我们弄。
PS:我是公司里管返修和维修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