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有人用超声波洗过内存吗?洗后有问题吗?

楼主(2007-05-18):
有时候不想用洗板水,特别是换底板后全是松香的时候。用超声波洗过几次,效果还可以,但洗出的条子经常点不亮,都跑A4,用仪器测却是没问题的,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洗完一定要吹干,特别显存里的水,正常来说洗都没事的.

网友:
是洗过以后几天的事了
刚开始都没事,用着用着就不亮了。就跑A4。

网友:
洗坏了,颗粒有内伤,中了七伤拳了

网友:
最好是用天那水,晾干就可以了
没有问题!

网友:
洗了之后,金手指有没有擦呀,

网友:
我用超声波洗,用天那水泡的。。。 超声波的外塑料壳都腐蚀了。晕。

网友:
还好我的超声波是不锈钢的。

网友:
是啊,换板后,有时可以用,有时又不亮了,冷机又可以了,好郁闷 ,还有的导致BOIS读写错误报错的,晕

网友:
晕,没洗过哎。手上好几条坏的条子了

网友:
我感觉应该没有事的啊,只要弄干了就行了

网友(2007-06-19):
回复 网友A:

我靠,这个大哥强。超声波都让你洗干净了 哈哈哈  真开心

网友:
超声波洗是没问题的,我洗过好几次都没有什么问题,但有的内存还是存在芯片不稳定的故障,和超声波洗没得什么关系的。

网友:
超声波洗内存?只用超声波洗过眼镜。

网友(2007-10-20):
郁闷

用酒精洗 完了吹干.

网友:
根据楼主的描述,应该是内存颗粒有问题或者是焊接有问题,再者也可能是内存板质量差所致,和用超声波清洗过没什么关系。

网友:
我有条SD256内存,洗了吹风机吹干放上去就不行了,放几天后放上去还是不行

网友:
我一般吹干后还要用99%的酒精或汽油擦一下金手指的!!

网友:
我 们这里用香蕉水
是一回事吗?

网友:
超声波的原理是什么?震荡?难道是洗牙齿的那种?

网友:
楼主的描述,不是用超声波洗坏啦了,没把握好,清洗时候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,超声波力不能过大,超声波里面应该是洗板水,最后把它吹干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不能用汽油擦内存条,它回氧化金手指的.酒精可以擦.

网友:
超声波洗内存绝对没问题,清洗液用酒精就是了,洗净后烘干就是了,楼主说的过几天出现点不亮问题,我想应该是内存条上的小贴片电容受潮后绝缘下降所致,应该是楼主的清洗液含杂质所引起的,去买瓶电子产品清洗液对内存基板清洗一遍就OK了!

网友:
楼上说用酒精洗的,洗完很容易有一层白蒙蒙的东西,不好

网友:
洗过,用酒精,没问题啊,不过洗过后我用风枪吹了一次,感觉轻微发烫就OK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