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屏幕垂直侧边线比较亮

楼主(2007-05-18):
以前遇见过好几台显示器,其它毛病已经修好了,图像也有了,但显示器的屏幕垂直侧边线(有的是左侧,有的是右侧)比较亮,这是不是逆程电容的问题?
如若是逆程电容的问题,可是我量了量逆程电容的容量却是正确的。
还有以上说的现象,在电脑启动过程中有明显表现,进入桌面,此现象消失。
请各位朋友,解释一下原理,一般坏件会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你可以在该模式下调一下的。具体试一下就知道,我调过,忘了。
是没有完全展开的原因。

网友:
应该是视放电路,也包括视放的供电有问题。好好查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我修到过,你查一下S校正电路,有可能是S校正管击穿,有可能是S校正

电容的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