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g信号只有0.几伏

楼主(2007-05-18):
主板电源8脚有5V电压,上假负载别的电压全正常,只有pg信号电压只有0.23V,主板电源8脚没有跑线,cpu座pg信号只找到一跟线进北桥了。请问该如果处理呀??先谢谢了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板啊,你所说的只是CPU的V 和CLK吧,南北桥的供电正常没?

网友:
就是测的cpu座上假负载的电压只有pg信号电压是0.23V,其它的全部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CPU的PG信号,还是电源的.

网友:
cpu座的,电源的是5V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版?815 还是845 还是865?

网友:
长城845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