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溥107S5行管散热片发热量大

楼主(2007-05-18):
一台飞利溥107S5的显示器,开机行管散热片发热量大,数分钟后,屏幕渐渐变成黑屏。关机,冷机开启后,起先正常,数分钟后,又慢慢变成黑屏.......
因为散热片上面连有行管、阻尼二极管等好几个管子,这热量不知是哪个管子发出的?
如果是行管发出的,那是什么原因是行管发热异常?
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问题,请求帮助!
我量过了,逆程电容是好的。

网友A:
P显示器的行激励为3.5-4.2VPP,而普通显示器为1.8-2.3VPP。

行查一下行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行查一下行管。

测行激励管7601三极电压为D极为77V,G极为3V,S极为0V。
那是不是行激励不足呀?

网友:
这也不一定。

行激劢的供电电压应该是+80过来的,107的行激励管是场效应管。你把行管替换试一下,这款显示器在使用三四年后容易出现行管老化发热量过大的情况。要使用同型号的的行管替换。

网友:
飞利溥107S5显示器我经常修,行管用J6812代换很好用.

网友:
你也可将行推动电路中的二个滤波电容换了试试.

网友:
呵呵,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的经验

网友:
用5802换之

网友:
行推动级有虚焊了 或者行管代换不当

网友(2007-10-11):
飞利浦问题不好搞..我看到就头疼.不管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07-11-23):
行推动级有虚焊了 或者行管代换不当,行管用J6812代换很好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