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引起时钟IC不工作两例

楼主(2007-05-18):
顶星810和威钻810(集成CPU)各一片.
1\先搞顶星的,开机CPU供电无,查RT9231外围正常,换掉后CPU供电上来了,一查无复位 .无复位当然先查时钟,晶振两脚竞然有3.3V的电压,没波形,时钟IC的3.3V 2.5V供电正常,接下来换IC换晶振,还是没时钟输出,看来问题在外围了,无意量了一下SMB两线的电压,其中一线为3.3V 一线为2.14V,2.14V明显低了,肯定是不对的.SMB两线是由南桥发出的两条系统管理总线,上面挂着IO \时钟IC \CNR\内存.先易后难,把IO下了,哈哈,时钟有了.原因很明了了,IO内部故障引起SMB总线不正常,进而影响到时钟IC也不能正常工作.(如果下了IO还不行,这时就要灭南桥了)换个IO,板子搞定.
2\威钻810同样是时钟不工作,查了供电压正常直接就下了IO(至于是不是SMB总线问题也懒得管了),这时时钟也出来了,省事啊 这板有点怪,没有IO的情况下,强行上电,诊断卡竞然也能跑数,C1-08 .
3\维修过程发现W83194AR-96和ICS9248AF-96这两个时钟IC可以代换.
没什么技术难试,供大家参考一下..

网友:
看断箭的贴子,就是爽.这就是快速修板方法.

网友:
维修过程发现W83194AR-96和ICS9248AF-96这两个时钟可以代换

网友:
我一片ACER的板,也是SMBCLK无电压,IO换过了,时钟IC和SMB相连的电阻去掉后,电压还是上不来,看样子是南桥OVER了

网友:
好帖,还得向前辈们好好学习啊,先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