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修彩显,高手请指教....

楼主(2007-05-18):
昨天修一机器(17彩显),开机保护,经查得行管短路(C5855),后用BU2725DX行管代替,保护消失,但不显示.
高手请指教,我再怎么查,BU2725DX与C5855行管是否通用...

网友:
BU2725DX内置阻尼二极管

C5855 1500V10A50W2.3US
BU2725DX 1500V8A45W2.0US

网友:
C5855是没带阻逆而2527DX是代阻 逆的,问题是你换上行管后不显示,你要先确定行电路是否工作了?

网友:
LZ请看你代换的行管.后面是D开头.
  一般带D的都是带阻尼.希望以后记清楚.

网友:
BU2725DX与C5855可以代换.
你要先确定行供电及行扫描电路是否工作.

网友:
先查一下行电路的供电是否正常.

   BU2725DX与C5855可以代换吗?  带阻尼的与不带阻尼的行

管之间不是不能代换的吗?

网友:
带阻尼的与不带阻尼的行管之间    应该不可以带换的啊

网友:
黑屏的原因有很多,先检查行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,G1和G2的电压是多少,三个阴极的电压是多少,另外看看能否进入调整菜单(有时亮度和对比度很低黑屏,按下菜单键就会原形毕露)。

网友(2007-10-20):
管子换错了~~~唉~~可以用C5411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