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73DFX S问题!

楼主(2007-05-18):
一台三星773DFX S,不通电,查保险,IC601,ZD601损坏,由于手头没有稳压管,不知可否不接ZD601直接上电?谢谢
三星

网友:
楼上说得对.这块IC3里面脚本来就有一个28V的稳压IC.
外置的不用完全可以.

网友:
起保护作用,不上也行.

网友:
是39V的稳压管吧

网友:
稳压管最好加上,不然下次可能就坏904了

网友A:
请教同行,这个稳压管有IN4148能代吗? 如不行最好用什么型号的二极
管?谢谢!

网友:
IN4148是开关管,不能替找稳压管。
最大输入电压40V,可以使用39V的稳压管。

网友:
最大输入电压40V,可以使用39V的稳压管。
正解

网友(2007-06-27):
三星788df开机烧s效正切换管
三星788df开机几分钟烧s效正切还管,其中问题在于c455S效正电傛失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