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F3板的问题!

楼主(2007-05-18):
盘正EP-8KDA7I的NF3板用GF2显卡可以显示,用GF4或9600都不能显示(数码正常走过),测得A1,B2电压正常,VDDQ1.5V也正常,之前听说那个A2没有电压也没有阻值(不知这点作用),发现桥旁边一个MOS管发烫,G极4.2V,D极3.3V,S极1.6V(不知这处电压1.6V是否是正常的),S极分两路,一路进入桥,一路通过电阻进入I/O83627的95PIN。换过MOS管一样,桥也有点烫~!桥轻微短路?

网友:
别的我不敢说,但这板子的VDDQ供电肯定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桥的问题。NV的是十有八九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