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一杂牌815南桥供电低的问题

楼主(2007-05-18):
手上一块杂牌815板子南桥供电只有1。86V,查1117输入端3。3V,是由ATX9脚紫线经一
三极管
模样(没有型号,打磨掉了)的管子供过来的,不知道是哪个环节把电压拉低了,请高手指点。还有想问下一般那个管子该用什么代?谢谢!
求助

网友:
应该是1117或1084之类的三端稳压器,应该是3脚入2脚出,你量的1。8VSB。那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哦 原来如此呀多谢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