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核心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5 是否正常?

楼主(2007-05-18):
盘基865主板 型号:P4SEPC 二修板 主板CPU电源处有焊过痕迹 现在的故障是通一下就断 量cpu核心供电对地二极体值只有15欧(拆掉全部电感测的) 平时正常478的板子用我的数字表测量基本都在40以上 这个才15 是不是北桥已经挂了 ?
难以下结案
cpu

网友:
再测一下VDDQ如果短路就可以不修了。如果VDDQ正常这个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:
VDDQ是什么?在哪里?

网友:
VDDQ是什么?在哪里?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

网友:
VDDQ在那里,这个不好讲的,去看看AGP的定义吧,就是在AGP槽的A面的倒数第三脚。。

网友:
VDDQ正常 1.5v 北桥发热正常 但总觉很玄 才15欧

网友:
搂住,像这种情况,我们在假负载上面测试二级体值会不会能测试出来呢?

网友:
试一试,用一用,就知道了,有时阻值偏低,没什么问题.

网友:
VDDQ?是干什么的啊?不知道

网友:
我遇到一块板低到只有2欧还可以正常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