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电烙铁如何焊接贴片电容和电阻?

楼主(2007-05-18):
普通电烙铁如何焊接贴片电容和电阻?有好方法吗?菜鸟求教!

网友:
thk!我现在就去看看!

网友:
埃,太贵了!我刚学习,入门都没有呢,看来得投资啊!

网友:
好象不难吧,我用的平头烙铁都随便焊

网友A:
我也是老也焊不好,还请高人指点,尤其那种60秒焊6个,不用镊子的,究竟是怎么做的

网友:
对我们新手来说,10秒一个的境界还是蛮高的了。我有时候直接烙铁加热一个引脚直接往上翻,然后弄下另一边,上就更简单了,固定一下,2边上锡,比较难看,就是不知道这样贴片会不会容易坏

网友:
按照楼上这位朋友说的 温度要是高的话一定会的

网友:
拆倒是好说的,用锡整个包住,很容易拆掉,我就是想不通不用镊子怎么能10秒焊一个

网友:
这个帖子我弄来的,东西很实在,可以参考,在2#有经验。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viewt ... &extra=page%3D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老也焊不好,还请高人指点,尤其那种60秒焊6个,不用镊子的,究竟是怎么做的

10秒一个我做不到,不过要焊起来也不难啊,我是直接把元件沾烙铁上,两边一起下,下去后用镊子或牙签把元件按住烙铁放开就得了,弄多次就摆得正了,上去以后再沾点松香补一下,基本上就完了

网友:
如果你用刀形的口,根本不用压,也不用摆就正了,元件和刀口一字形,在焊盘上一拉,想不正都很难,不是骗你的,要4到5秒钟

网友:
我以前的上级用3秒钟就搞定了,现在去深圳做了

网友(2007-06-30):
都是新人,要虚心学习了。

网友(2007-10-27):
回复 网友B:

有专门的像镊子一样的烙铁,不用那样幸苦吧.只是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.可以焊上,普通的烙铁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.

网友:
焊贴片电阻电容
   先在一个焊盘上上一点锡,用镊子夹住元件焊在这个焊盘上,如果不平可用镊子调整,最后可统一在另一个焊盘上上锡,完成焊接

网友(2008-01-30):
用刀型烙铁头,很好用,今天又买了一个。

网友:
3秒钟一个,有点难度啊,不是在吹吧

网友:
不会吧,这么快,是多少W的烙铁呀,要是直接用风机吹还差不多

网友:
一般的烙铁就可以焊咯,电阻=是最简单的了,我焊200~300脚的IC也就用一般的烙铁焊啊

网友(2008-03-12):
有好多东西要学呀
:lol

网友:
用刀头还好啊。用风枪吹就更好了。

网友(2008-05-09):
30W的烙铁加洗锡线我想5秒可以拿下,不用镊子的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