拓嘉845PE,不上电!!!!!

楼主(2007-05-18):
拓嘉845PE,不上电,强行上电正常,3.3V待机电压只有0。77v,LVC06A换过,83627HF换过,晶振换过,CMOS跳线正常,电池电压正常,是不是桥的问题啊
电池

网友:
sb3.3v对地阻值小于80判断南桥不良

网友:
那就判断,是3VSB转换的问题,还是其输出对地短路.对地短的话,百分之九十南桥挂.

网友(2007-06-21):
冲冲桥试试还是不行那就只有跑线路了~~~~~

网友:
如果查ATXSB就烫,而且VSB3.3对地短路,那就桥挂了

网友:
看看阻值是最快的!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