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长城 K702FSJ的显示器

楼主(2007-05-18):
现手中有一台长城 K702FSJ的显示器,屏幕的刷新只能上到60HZ(其它正常)。那位师傅能指教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主要是看S校正电路.

网友:
谢谢版主,修好了换一个电容。

网友A:
这不是S校正电路问题,应该是二次升压电路中的一个升压滤波电容不

良,此电容通代为250V 47uf.  请楼主验证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是这个电容吗  250V 47uf.

网友:
是C326我换上就正常了

网友:
是s校正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长城的显示器,如果看到C326(224/630V)是红色必须换。这个电容很爱坏。但出现的故障现象不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不是S校正电路问题,应该是二次升压电路中的一个升压滤波电容不

良,此电容通代为250V 47uf.  请楼主验证一下。

     根据原理  升压电容坏.并不会造成有些刷新率上不去的现像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我想起来了. 论坛中有人说过,行电流的能量来自二次校正电

容. 这样看来果然如此.

   感谢大家帮我纠正了错误.

网友(2008-01-31):
用什么型号的电容代换啊,我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显示器,故障是枕形失真不可调,是不是也是C326坏了,此电容是0.22J/400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