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05-18):
华硕主板故障
内存旁的2030芯片八脚烧坏(用什么可以代替)
华硕P4B266-C
华硕
芯片
华硕主板

网友:
我从前修过一个845的板,不记得是什么型号了,就是烧的脚,后来找了一个不同型号的代上去,竟敢好了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内存的1。25V上拉电压,如果是就可以用其它板子上相同的位置的8脚元件。这个你要测测了!~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插反烧掉的,仔细看内存槽的脚有没有1~2个针烧蚀?那8脚元件换了后正常了,那个内存槽也不能用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
不知道用RT9137代替行不?

网友:
更换了之后跑代码A8.什么故障
郁闷

网友:
A8前面的代码是什么?

网友:
哎,小弟爱莫能助,不懂啊!!

网友:
2030可用4500.4501.4505代替,试试吧

网友:
#1.据我所知,RT9173不能代替的.没有芯片就飞线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前面跑A7,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如何飞线,能否告知小弟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跑A7是不过内存,我想应该还是那个烧了的IC没有换好的缘故吧

网友(2007-09-14):
怎么飞线就没有飞了呀,就这样了事了
每次看得过劲的时候就没戏了

网友:
A7 A8都去查内存的工作条件
去新手区看帖子@!

网友:
给你说吧,那一个2030是不可以用4500代换的,换了以后还是不能用,和原来一样的,如果你想修的话,那就改线路吧,改线路可以改好的哦!!!!改改试试吧!!!!!!

网友:
怎么不查内存工作条件?是不是符合要求?

网友:
到底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可以代换呢? 谁知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