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板启动的不正常现象

楼主(2007-05-18):
杂牌845,直接点触发的两个排针没用,直接点触发的两个针的和复位的高电平针就能触发,而且使用正常,点起来后复位也正常,跑了一下ATX的排针到IO的线也是正常的,触发的时候68针电压也有跳变,这块板上没有门电路的,不知道怎么查了,

网友:
"直接点触发的两个针的和复位的高电平针就能触发"
啥意思,是三个针一起来吗,那你是借助了,复位脚的高电平了.查起开机脚未开机之前是否有上拉电位.

网友:
呵呵,跟我的主板毛病一个样.我是多彩的845GL主板,开机后要按复位才能正常启动,正常启动再关机,直接按POWER键就可以启动了。问了很多师傅,都说是复位电路有问题。你跑灰线到南桥电路,看看三极管.好了告诉我声,我不会维修的。呵呵!

网友:
我有一块板,开机要象输密码,开机--复位--复位,就开机了。换电容后好了。电压偏低造成。

网友:
楼上二位,人家说的是不触发,不是能触发,点不亮.

网友:
二楼的说的没错,是要三个针一起点才能触发,不过触发后就一切正常了了,排针不是记的,是看的。
开机脚有5V的,机器开起来后,复位脚的电压也上来了,此时的情形和好板一样,

网友:
估计是杂牌845GL主板的通病了。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.

网友:
不触发,跟复位电路有关系吗.不是开机才有复位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