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id线,五条电压正常不?

楼主(2007-05-18):
昂达P4D2

刚开始主板没复位,换了一个 MM74HC(复位开关连到MM74HC第一脚)  IC,上假负载.什么都正常.复位也有了.
以为都正常了,不过上CPU,核心供电都没有,时钟烫手,北桥也烫.真晕
现在该怎么下手?

电压IC是L6911D,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?

vid线,五条电压怎么都不一样?

VID线阻值都一样(上CPU测试的),其中有一根相差6欧

VID0     VID1    VID2    VID3     VID4
3.3V     1.6V    2.1V     2.4V     0.5V

正常不???

网友A:
不对啊,上CPU只有VID2有3.3V左右才对啊!
上不CPU电压都会为3.3V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对啊,上CPU只有VID2有3.3V左右才对啊!
上不CPU电压都会为3.3V.

正解!假负载和CPU上VID2以外的线都接VSS了~
上了假负载或CPU这些VID不应该有电压了!都应该接地了!
你上假负载不出发量一下VID的阻值!
主要怀疑座子空焊或CPU断针.
看看座子到电压IC之间VID是直通的吗?可能经过了其他的元器件!
可以下了然后打VID的阻值!
或者上个没连线的假负载 看看那几条VID的阻值!

无核心供电的维修可以看置顶帖子!

网友:
在VID0-VID4之间,只要VID0-VID3有一条是低电平,才能有输出!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