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技嘉8I845GVM-RZ 开机15秒自动关机

楼主(2007-05-18):
技嘉8I845GVM-RZ 开机15秒自动关机,插上显示器一般显示到检测IDE
上假负载也是一样,大概15秒就自动关机 IO换过
电压时钟复位这些都正常,短路虚焊还是什么问题呢?
显示器
技嘉

网友:
看一下代码跑以多少?

网友:
不上CPU掉不掉呢?板上微短的可能性大,尤其是CPU供电部分,

网友:
南桥坏了,也有这种可能性.

网友:
我也怀疑南桥~

网友:
刷个BIOS 试一下....
再我看来所以测试点都正常的话,首先刷BIOS.不知道对不对

网友:
南桥可能性极大,, 上次有一块815的,也是这样自动关机,查没短路 以为漏电,,把电容全换了还不行
后来吹一下南桥是不会自动关机了,可不跑码啦
AD线我打过啦没短路,CPU供电微短路怎么查呢

网友:
可以压南桥试试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