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的场管发热很大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07-05-18):
主板的场管发热很大的问题

              问:主板的场管发热很大的问题

              主板的场管发热很大是什么引起的呢,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的热,热的吓人啊,
              之前一个热坏了,换了一个能使用了,担太热了不安全。

              答:测量一下电源IC旁边的773和882的对管,最好换一下,这两个管子有已经坏了,但测量是正常的,一般是在CPU供电被击穿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也可以是CPU供电的肖特基二极管已经坏了,但这种事情很少见。

网友:
估计你是换了个ESR值更大的吧,那样的话MOS管的功耗就更大了 当然更热